求助:各位大哥帮我翻译这几句话,好吗?谢谢!

楼主(2007-12-25):
请教: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Local ROM Interface Block
NOR Flash Memory Block
Local Memory Block (16bit SDRAM)

请教:
Local ROM Interface Block
的意思是不是 :当地ROM接口座
ROM 是不是相当于 PC 机的内存条

NOR Flash Memory Block
是不是什么意思啊?
它相当于 PC 机中的什么啊?

Local Memory Block (16bit SDRAM)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SDRAM 相当于 PC 机中的什么?

谢谢!

网友A:
似乎不是这么理解吧

这个东西在嵌入式里面是比较好吧,pc机里面的内存条一般是sdram
个人觉得local 翻成本地更合适吧,block为块,模块更为合适吧
nor flash在pc机里面有吗?非遗失的好像就cmos里面用用的吧。
个人觉得,呵呵

网友B:
Local ROM应该是指一般的那种EEPROM或者EPROM(现在比较少用了)

Interface Block ?应该是该ROM的接口控制模块吧,这种ROM一般用来存放FW,比如BOOTLOADER等等,就象PC上用来存放BIOS的CMOS吧

NOR Flash Memory Block :NOR FLASH相当于硬盘+内存的功能,可以掉电存放,也可以直接将程序放在里面运行(与SRAM有点象,只是掉电数据不丢)

Local Memory Block (16bit SDRAM):SDRAM就相当于内存条了,功能可以类比SRAM,只是控制比SRAM稍微复杂,由于其存储相当于采用电容充放电,需要不停刷新数据,优于SRAM的地方是功耗低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