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汇编

楼主(2007-12-27):
(无正文)

网友A:
看手册中的条件代码

所举的例子属于同一指令:B。LE、NE、EQ都是条件代码

网友B:
看arm architecture reference manual

理解figure 3-1,对指令的组成就比较清晰了。否则看到add,adds,addne也不清楚怎么回事了。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是条件转移指令,最基本的指令

你再好好查查,应该有的。
16位好32位模式都应该有这条指令。
BLE : less than jump
BNE : Not equle jump
BEQ : Equle jump

我猜的,好几年不看汇编了。

网友C:
以为抢了个沙发,写完了,发现,连板凳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