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调试器,有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27):
AXD调试器支持软件仿真,软件仿真支持定时中断吗.如果支持需要怎样设置?

网友A:
AXD不能仿真CPU外设,keil可能可以

楼主:
阿南:你好

是不是AXD不支持软仿真中断.

网友A:
只是要具体处理器的外设,都不可以.因为它只认存储器的内容

ARM具体的寄存器等.
而不像keil,它可以选择那种型号的处理器,再操作其外设等

楼主:
re

ARM7有可以不需要开发板,只用软件就能仿真外设的仿真软件吗.就像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