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中AT指令疑问

楼主(2007-12-27):
各位大虾:小弟刚刚碰上GPRS这东西现在碰到下面的问题。希望各位能给我解答下.

1:关于CMWAP的操作。如果我设置了
   CGDCONT=1,"IP","CMWAP"我应该如何操作。我上网了解到用CMWAP要用到移动的IP和端口+服务器IP+端口设置。我只知道用IPOPEN来开通服务器的IP和端口。那移动的IP和端口应该怎么来通呢?用那条AT指令。还是同一条指令啊?

2:域名解释的问题。
如果我用了AT%DNSR="---"
定义了我们的域名并得到一个返回的IP。
问:如果我们定义了域名又应该如果使用域名访问服务器。用那条AT指令。

3:配置心跳包和、心跳周期的指令为什么?
配置模块ID号的指令为什么?

如果大虾们方便的话最好把AT的详细指令集给我吧。菜鸟我在网上找了很多但好想都不全的。

我的邮箱为:hrl303@126.com

大虾们最好是指明下上面的问题的具体指令我好专门的看看。

网友A:
可找所使用模块的datasheet

一般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B:
3:配置心跳包和、心跳周期的指令为什么?
配置模块ID号的指令为什么?

因为GPRS会有虚连接的存在,心跳包主要是来维护和检测是链接的,判断是否有掉线。ID号,要看具体的数据手册

网友C:
我给你mail了,希望能帮到你

gprs模块很多,西门子,华为等等,基本的AT一致,不过有些还是有所区别的,你可以把型号告诉大家,我给你mail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