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帮助一下,有关RealView的编译器选项

楼主(2007-12-28):
我用RealView 2.2开发
在C文件里 include 一个同目录下的头文件,
#include <xxx.h>
原来一直可以编译,今天突然不行了,非得改成#include "xxx.h"才行,
为什么?

网友A:
包含同一目录下的头文件要用#include "xxx.h"

网友B:
re

使用include时,使用引号与尖括号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使用引号(“”)时,首先搜索工程文件所在目录,然后再搜索编译器头文件所在目录。而使用尖括号(<>)时,刚好是相反的搜索顺序。

参考
 相关链接: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110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