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超级好用的ARM7-ARM9 JTAG和FLASH下载工具(H-JTAG)

楼主(2007-12-29):
H-JTAG 是一个针对ARM 处理器设计的免费JTAG调试代理软件,从功能的角度来说,类似于MULTI-ICE仿真器。H-JTAG 支持大多数主流的调试软件: SDT2.51, ADS1.2, REALVIEW以及IAR。使用 H-JTAG, 你可以轻松地通过WIGGLER或者 SDT-JTAG或用户自定义的JTAG小板调试所有的ARM7/ARM9处理器。

1. 支持 RDI 1.5.0 以及 1.5.1;
2. 支持 ARM7 以及 ARM9;
3. 支持 THUMB 以及ARM 指令;
4. 支持 LITTLE-ENDIAN 以及 BIG-ENDIAN;
5. 支持 SEMIHOSTING;
6. 支持 WIGGLER, SDT-JTAG和用户自定义接口;
7. 支持 WINDOWS 9.X/NT/2000/XP;

H-FLASHER是一个通用的FLASH烧写软件。通过H-JTAG SERVER,H-FLASHER可以用来烧写不同的NOR FLASH芯片和片内FLASH。一方面,H-FLASHER使用了DCC来实现快速FLASH烧写。同时,H-FLASHER还采用了自动校验,自动擦除和自动恢复等技术,使H-FLASHER变得简单易用。

常见使用问题:

Q. 如何设置调试器 (ADS/SDT/REALVIEW)?
A. ADS/AXD -> options -> configure target -> add -> 在 h-jtag 安装目录中选择 h-jtag.dll -> click OK

SDT/ADW -> options -> configuration debugger -> target-> add ->在 h-jtag 安装目录中选择 h-jtag.dll
-> click OK

RealView -> File -> Connection -> connect to target -> Right click on ARM -> Add/Remove/Edit Devices -> Add DLL -> 在 h-jtag 安装目录中选择 h-jtag.dll -> Configure

Q. 如何配置 KEIL?
A. KEIL->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DEBUG->USE RDI Interface Driver  ->SETTING->BROWSER->在 h-jtag 安装目录中选择 h-jtag.dll。

Q. 不能加载 h-jtag 驱动。
A. h-jtag 驱动没有正确安装。需要使用管理员权限重新安装驱动。

Q. Too many breakpoints.
A. 通常这是由于 vector catch/semihosting 导致的。 使用 vector catch/semihosting 会消耗断点资源。如果所有端点可用资源都被占用了,就会显示这条消息。注意,所有为 vector catch and semihosting 设置的端点对用户来说都是不可见的。这些端点不可以通过 "delete all breakpoint" 指令来消除。如果要消除这个消息,请在调试器设置中禁用vector catch and semihosting。

Q. The statement into which was stepped is singular (i.e. it has no exit)。
A. 由于设置了 vector catch/semihosting 而产生了不可见断点导致的。要清除这个消息,请在调试器设置中禁用 vector catch。

Q. Execution stopped, because of an unknown breakpoint (this indicates an internal error).
A. 由于设置了 vector catch/semihosting 而产生了不可见断点导致的。要清除这个消息,请在调试器设置中禁用 vector catch 。

Q. The processor is reset.
A. 要清除这个消息,请在调试器设置中禁用 vector catch。

Q. Unrecognized swi.
A. 要清除这个消息,请在调试器设置中禁用 semihosting。

 相关链接:http://www.hjtag.com/download/H-JTAG%20V0.6.0.rar

网友A:
twentyone不是这里的版主么?

网友B:
转转更健康

 相关链接:<a href='http://www.google.cn/search?oq=%E6%96%B0%E8%AD%A6%E5%AF%9F+&complete=1&hl=zh-CN&newwindow=1&rlz=1B2GGGL_zh-CNCN204CN204&q=%E6%96%B0%E8%AD%A6%E5%AF%9F+%E8%80%81%E8%AD%A6%E5%AF%9F&btnG=Google+%E6%90%9C%E7%B4%A2&meta='>http://www.google.cn/search?oq=%E6%96%B0%E8%AD%A6%E5%AF%9F+&complete=1&hl=zh-CN&newwindow=1&rlz=1B2GGGL_zh-CNCN204CN204&q=%E6%96%B0%E8%AD%A6%E5%AF%9F+%E8%80%81%E8%AD%A6%E5%AF%9F&btnG=Google+%E6%90%9C%E7%B4%A2&meta=

网友C:
不错啊

不错啊.

满足项目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