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2364 GPIO设定

楼主(2007-12-31):
本人在设置了GPIO高速口控制以后,使用局部变量赋值"a=FIO0PIN",发现其他FIO高速IO口对应存储器发生了改变,实际硬件口电平也发生了改变,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我使用的是ADS软件

网友A:
?其它IO,是除了FIO0外的还是?

楼主:
其他FIO

是其他高速FIO(也包括本身口的)发生了变化!

网友B(2014-01-12):
我也通过语句a=FIOxPIN读管脚的状态过,但是就是读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我也通过语句 a = FIOxPIN 读管脚的状态过,但是就是读不了,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不是以高速方式(a = IOxPIN)访问就可以,现在也还没弄明白,哪位高人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