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tag一调试程序就跑飞

楼主(2008-01-01):
今天找到一个老的开发板——s3c4510b的,想玩玩试试。
结果出了不少问题。

系统winxp,简易并口jtag调试器(我的机器没用并口,用的一个pci转并口卡,应该不是这的问题吧》?)
照着手册设好了giveio,和jtag.exe

用超级终端显示uclinux操作系统信息没有问题。

但是用sdt,打开现成的例子工程(自己新建也一样),
build之后,debug,
一点go,程序就跑飞了。

就全是
0xffffffe0 swinf 0xffffff
0xffffffe4 swinf 0xffffff
这些东西了。
(如果用ARmulator软访,按以上步骤操作,go的时候会停在c代码的一个循环处,应该是对的)

郁闷

楼主:
同时

jtag.exe里边显示的都是
read memory: 0x。。。。——0x。。。。。

网友A:
是因为你将程序装载到了无效的RAM区,或者该区的RAM读写不正

你可以用混合模式查看反汇编代码.
您的RO BASE要设置在RAM的地址处

楼主:
谢谢版主

是在linker configuration下的entry和base里
设置吧?
默认的entry point 是空的,
base of image下的read only是0x8000,read-write是空的。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改成板子上的ram 对应的起始地址?

网友B:
楼上正确,改成板子上对应的起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