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一定要跑操作系统吗?

楼主(2008-01-02):
我买了一块上海勤研SC2410,原装是Wince,我想装Linux,没装上,最后一步NFS挂载系统时失败,所以我想先不要操作系统,请问大家这样可以吗,怎样做?有没有什么例程?谢谢

网友A:
要不要OS就随意了

看你喜欢怎么玩
现在PC上的扣肉不要OS也可以玩,只是没什么意思罢了
前面好几个热帖讨论带与不带OS的问题
建议LZ去看看先,呵呵,很多高人的经典言论

网友B:
个人认为有OS要容易管理一些

而且大部分的OS都有现成的驱动,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凡事没有绝对

网友C:
俺就是用2410裸奔的

显示性能比用OS非常多,可以接到1024*768。

网友D:
所长

你能开个专题把你的裸奔技术给大家详细讲讲么..

楼主:
请给个链接吧

我想先不用操作系统,等熟悉后再用OS,但是裸奔怎么用?大家有例子没或者给个链接吧,我还不知道怎么下载程序进去,是用烧写Vivi的方法还是烧写内核的方法,还是另有它法,而且程序怎么编,有简单的例程没?
我再去找找以前的老贴子...

网友A:
RE

LZ是说烧FLASH的方法么?
很多了,呵呵,刚好前面一个问过怎么将linux内核和文件系统烧到板子上去的问题,wangkj给了详细的回复了,看看先
网上这个资料也很多
可以用VIVI或者uboot来烧,这个速度都相当快
另外在WINDOWS或者linux下有不少可以通过JTAG控制2410来烧写的软件(其实我本人没用过多少,但是看过很多种,都大同小异),只用在PC上跑跑软件,开发板只用上个电就可以烧的,非常简单,但是速度好象都非常慢,烧大文件得郁闷坏了

网友E:
所长:2410可以驱动到1024*768?可否让阿南学习一下,

因为只做过800*600的,谢谢所长啦!

强烈同意Swd21ic

re zakrain:不用操作系统就和玩单片机一样,只是复杂了一些,功能多一些,更好玩了一些.你可以找公版的mon和test程序.一般开发板光盘里也会带有板的的bootloader和test程序的,如果没有,就向开发板公司要.

网友F:
当然可以了

就象你买了汽车,可是不一定非上高速公路跑

楼主:
好的,我在看看

昨天晚上又看了很久,还是没有挂上操作系统,再看看吧,实在不行就直接到它公司去,反正松江到上海也不远

网友G:
这种问题怎么还在问?

您桌面上那台PC都不一定要跑操作系统。不信你就在开电源后按住DEL键不放,进BIOS配置,你觉得这个时候有什么操作系统在运行吗?你不一样可以用键盘甚至鼠标完成很多项目设置吗?

你的行动不是由你自己的目标决定的吗?难道是由我们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