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1,R2,R3都起到什么作用?(附图)

楼主(2008-01-02):
(无正文)

网友A:
我想R1,R2应该是让CCD_TRIG,CCD_Power可靠的上拉,

系统一上电就上拉,防止在上电过程中对SCANNER的误操作.
R3~R6应该是限流吧,请问楼主处理器和SCANNER的操作电压及IO口的电平是多少?

网友B:
电阻怎么这么大?

R3~R6应该是限流

R1 R2上拉也太大了!   看看芯片资料才知道接口是什么

楼主:
to:阿南

处理器I/O: Vih(min)=2.0
           Vil(max)=0.8
           Voh(min)=2.4
           Vol(max)=0.4

楼主:
R1,R2应该是弱上拉!

网友A:
R1,R2的取值应该是考虑到了R4,R5已经是1K了,否则会有分压,而

达不到5V的目的

楼主:
楼上的能否说的明白一些吗?

看不懂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