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电脑和DLINK的16**换机都没问题,说明板子应该是好的.

楼主(2008-01-03):
DM9000A做的板子,连电脑和DLINK的16**换机都没问题,连DLINK的DES-1008D后link灯也亮了,但就ping不通,用ifconfig看,RX根本就没增加。
有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经验的?或者哪位有DM9000A板子的连DLINK 1008D交换机试试看。

网友A:

可能是配置或其它等问题,楼主可以联系DLINK的技术支持,请求帮助

网友B:
兄弟,你软件都写对了吗?

我也在折腾,能收到数据,但我还不会发送数据。所以没通

楼主:
我用的是arm linux,驱动什么的稍微改下就好了。

jimsboy:你如果也用arm linux哪地方不清楚的,我们可以交流交流,如果裸奔之类,我没这方面经验了。
不知道哪位有9000a板子的试试连D-LINK1008D交换机试试。

网友C:
设置成混杂模式试试!

楼主:
Re:Ice_River

刚试了下,现象和之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