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帮我检查一下我的2410设计

楼主(2008-01-04):
我做的2410原理图
系统主要实现驱动液晶和触摸屏
留了一个spi和一串口
希望大家帮我检查一下
毕竟做成板子就没法修改了
多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4112741520.rar

网友A:
nWAIT脚必须上拉,否则CPU会被锁死,仿真器都无法调试

建议楼主第一次做板时,将一些关键(或自己无法确定的)管脚,都引出来,有利于调试

网友B:
不要记着做板,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激动,但是最好

放下这个,干几天别的,再回头仔细阅读文档,检查电路(连线,管脚,封装……),否则对于初学者来说几乎没有一板成功的可能。

楼主:
谢谢各位经验

谢谢各位经验,不过还是希望大家能抽出时间帮我看看电路图
尽可能的减少错误

网友A:
您的板子除了悬空的nWAIT脚必须上拉外,基本没问题

不过你不能直接在开发板商提供的原理图上直接去除您不要的东东就可以了,事情严谨些没有坏处的,仔细阅读一下数据手册的信号定义部分,再整理一下原理图

楼主:
谢谢阿南

谢谢谢谢
十分感谢

楼主:
不过我只是用了开发板的2410core的库

其他东西都是我自己画的

网友A:
re 7楼:恩不错!自己亲自去做,就会思考为什么,都弄清楚了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