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DK的sprintf问题

楼主(2008-01-05):
我使用uVison3的realview MDK做开发,用到了库函数sprintf做浮点转字符串,结果发现有时候无论什么值都会被转成0.0。被转的变量是一个结构体成员,结构体由一个浮点类型和一个int类型构成,请问大家谁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怎么可能,把你那段代码贴出来看看?

楼主:
这是我的代码

typedef float    FP32;
typedef struct{
FP32        data;
INT32U         unit;
}FP_DATA;

sprintf(buf,": %3.1f",gAppCfg.AppCompCfg.slope.data);
其中gAppCfg.AppCompCfg.slope就是一个FP_DATA成员。

网友A:
这条语句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你的参数合法的话

试试这个:
int i;
float f=1.1;
char Str_Buff[100]={0};
sprintf(Str_Buff,"%3.1f",f);

如果没有问题,就绝对是你的参数有问题了,如果可以仿真,看一下“gAppCfg.AppCompCfg.slope.data”的值……

网友B:
buf有问题吗?

楼主:
仿真效果和实际运行效果一致

我仿真一下,gAppCfg.AppCompCfg.slope.data这个值确实不是0,但输出仍然是0.0;sprintf一个常数也是如此,跟了半天汇编云里雾里,看不出来问题。后来把结构体强制为8字节对齐就OK了,只知道mdk要求堆栈8字节对齐;难道sprintf跟对齐还有关系呀?

网友A:
改为“(float)gAppCfg.AppCompCfg.slope.data”呢?

楼主:
没变化呀

楼主:
原来和多任务有关系

系统运行后第一次切入的task如果使用到了sprintf转换浮点结果正确,如果其他task再次使用sprintf则无论什么值都会转成0.0?即使第一次切入idle task,没有用sprintf也不行;谁知道什么原因呀?就浮点不正常,急!!!

楼主:
问题终于搞定了!

原来是任务堆栈没有对齐所致!朋友们要注意了!

网友C(2011-09-05):
怎么才能对齐。qq:472614845
谢谢

网友D(2014-05-12):
引用 网友C:
怎么才能对齐。qq:472614845
谢谢

很简单
__align(8) static OS_STK TaskStartStk[TASK_START_STK_SIZE];

强制8字节对齐

其实在CrotexM3里还应该主意double类型对齐,至少是4字节对齐,否则HardFault_Handler伺候你,

够你受的

欢迎交流Q*群:315447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