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fpga通信问题

楼主(2008-01-07):
您好,在做s3c2410与fpga通信,利用的是总线,fpga这边能读到读写,片选信号,但一连接数据总线,arm就死了,请问fpga这边的管脚如何定义设置呢?
谢谢

网友A:
总线是怎么连接的

挂在ARM的哪个bank上,总线位宽是多少,地址有没有错

楼主:
总线连到了bank2上

总线16位、32位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我现在是这样的,我只接了两根线在上面,一上电armlinux读完vivi后就出来crc error,然后就不动了。如果不连数据总线的线就可以的,读写、片选信号都可以读出的。
我想是不是fpga的管脚要怎样设置一下啊,试了很多都不行。

网友B:
路过

fpga 的管脚定义成总线型,三态

网友C:
试试,不访问FPGA,只是挂着看能否启动.以排除FPGA将ARM总线锁住

楼主:
郁闷了,arm被我给弄的启动不了了。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