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与PC用UDP通信,需要移植网络协议栈吗?(数据采集应用

楼主(2008-01-08):
现在用S3C44B0X做数据采集,并通过以太网口上传至上位机PC,每次上传数据为12K,对速度要求不高,请问是裸奔的好还是移植协议栈好呢,主要是哪种开发方式快,看了LWIP协议栈,弄了一头雾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ARM7网络当然是用操作系统最方便啦

在OS协议栈上只要用socket编程就可以了。
www.armecos.com上有lwip、UDP裸奔、BSD栈等全套资料,以及免费文档下载。

网友B:
UDP裸奔就够了

协议比较简单

网友C:
我的TCP通讯也是裸奔搞定.

楼主:
re

2楼朋友所说的socket编程是不是跟上位机VC的socket编程一样的?
还有就是,我们主要做的就是数据采集与传输,用UDP和TCP哪种方式好?

网友A:
和VC完全一样

    都是标准的API接口。
    UDP实时性好,TCP准确,想用那种用那种,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基于操作系统开发的优点是:
    1、更换CPU型号时不用改动或很少改动应用程序,保护前期投资;
    2、ARM7资源够用,OS是专家设计的,在低功耗、高性能、稳定可靠方面比自己设计的强;
    3、除了IP协议栈,你还可以选择文件系统,把数据保存到本地备份,也是很简单地调用UNIX文件系统接口,还可以带USB、GUI什么的。

    总之,在OS辅助下,原来很复杂的设计现在简单得一塌糊涂,你所要做的就象点菜一样,选择你想要的功能就成了,复杂琐碎的事情OS全替你办了。

网友D(2010-02-26):
请问楼主现在搞成功没有啊?

网友E:
移植lwIP或uIP较为现实,TCP和UDP都能实现.

网友D:
楼上,uIP协议中如何实现UDP接收发送数据

网友F:
若不想上操作系统,可参考u-boot中udp的实现。UDP并不复杂。
对于可靠性,在应用层协议加以保证也是可以的

网友G:
我用的
arm7+uc/os + uip

不管怎么样 协议栈还是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