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来比较一下sja1000和mcp2510在ARM中应用的优缺点?

楼主(2008-01-08):
就我所知,mcp2510用spi接口,实现起来比较简单,sja1000采用总线方式,比较麻烦,但是mcp2510是串行的,比sja1000速度慢一个数量级。虽然2515有所改进,速度还是比sja1000要慢。

网友A:
在arm很少使用并行接口的sja1000,占有口线太多了;

失去了选用arm的意义;
要是嫌扩展麻烦,那就选用带canbus的arm好了;
NXP和atmel的都有带canbus接口的arm7;
价格比不带can的arm而去扩展一片sja1000或者mcp2515便宜;

网友B:
呵呵

呵呵linux下开发驱动MCP2510麻烦点,SJA1000T省事多了.

网友C:
SJA1000封装太大,价格又高

如果我用CAN总线,大多会考虑NXP和ST那些内带CAN的。

网友D:
不管怎么样,我见过还是SJA1000用得多。

网友E(2017-02-07):
也在纠结用哪一款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