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初始化的奇怪问题, CMD2没应答

楼主(2008-01-10):
根据文档 卡的初始化 CMD0 -> ACMD41 -> CMD2 -> CMD3

到ACDM41阶段卡的返回正确,为0x80FF8000.

接着发CMD2卡没有任何反应,应答都没有,我看了波形,发出去的信息是对的,校验也是对的。重发ACMD41卡就可以应答,而CMD2, 3或者其他命令卡都没反应。

换卡也是同样结果。

期待高手的帮忙。

网友A:
调过SD卡,但没有研究的那么细,在现成程序的基础上调的.

不知楼主使用的是哪个处理器?

网友B:
做过;

记得好象某个版本的 ZLG 的 SD 的代码是有 BUG 的,楼主可以结合 SD 的规范仔细看看;

楼主:
我用的是ti的达芬奇系列
arm926.
zlg的代码好像是spi接口的. 我现在是标准sd接口.

网友B:
供参考

TI 好象有 SD 的支持,你可以:
1,检查代码;
2,结合硬件波形和 SD 规范 DEBUG;
3,找 TI 的 FAE 支持你;

网友C(2018-11-2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
标准上电流程不是cmd0->cmd8->cmd55->cmd41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