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有人用LPC2200串口出现不同波特率接收异常的情况

楼主(2008-01-15):
使用LPC2200,晶振是3.579M的,和PC的串口进行调试

波特率为9600,38400,57600时收发均正常,但是将波特率调整到115200后,发送正常;接收竟然PC发一个,ARM收到两个?感觉每位采样了两次?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没哪位同学碰到过类似的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跟硬件有关,可能波特率上不了这么高

网友B:
跟速度相关的东西,还是看一下手册比较好……

先监测一下总线,看看数据有没有异常……

楼主(2008-02-27):
问题已解决但原因还未知

这个问题目前已解决,但未找到具体原因,估计和寄存器设置对硬件的影响有关

根据提供计算拨特率的公式得到UARTxDLL=1;调整UARTxFDR值到一个接近拨特率的值就会出现顶楼的现象.将DLL设置为2,可调到的最接近的拨特率误差比原来大,但是可以正常收发了.

DLL具体值对拨特率的影响还是未能彻底弄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