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8-01-16):
最近涉及到的一个课题是有关串口方面的,请问串口最大的传输速率是不是115200,串口的传输速率除了规定的9600,38400,115200等几个数值,能自己任意设定传输速率吗?
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A:
当然能自己设定任意波特率了,只要你的器件能支持

而且对方的器件也能配合……

实际上很少会这么干……

楼主:
再请教楼上的朋友

请看:佳盈 WiPort嵌入式无线设备服务器
http://www.zidonghua.com.cn/Product/detail.asp?id=60037

里面介绍用串口做宽带无线网传输,速率在数据
300bps~921.6Kbps,7个或8个数据位

我总感觉用串口达到这样的速率不是太可能。
串口如果能任意设定波特率,那岂不和spi一样了呢?而且怎么算是器件能支持呢?

网友B:
晕了

建议LZ查看清楚串口通信的原理,弄清楚其中的细节
弄清楚串口通信时高低电平是如何识别(检测)出来的,每个bit是如何识别的
这个任意拨特率的设置和速率问题应该就清楚了

楼主:
哈哈,水平太次,让大家见笑啦

谢谢大家的指导了。

网友C:
当然能任意设置,但是也要能和别人连接才行啊

至于最高能到多少,内部取决于CPU处理速度,外部取决于线路情况(逻辑电平、传输方式、传输距离、线路阻抗、电容、干扰等等等等)

何谓串口?广义上相对与并行数据传输,用较少的线一位一位传输的都是串口,SPI也应该归为串口的一种,比如51的串口模式0其实就是SPI方式
比如很多CPU、MCU都有UART、USART等,这就是有很多很多模式的串口控制器,它只管逻辑,而不管你外围用什么电平、什么方式去传输

而通常所说的串口,是指能和电脑串口直接相连的RS232串口,那就有确定的电平范围和确定的波特率等了,当然得遵守大家的约定了。你要来个特殊的波特率,别人的软件不支持你或不想支持你,你怎么办?

PS:
PC上也能实现任意波特率的,但没人愿意去那样适应你

网友D:
UART串口的速率可以做到几十兆

    你查一下UART相关驱动器件购买指南就知道了。

    你需要了解串口历史,下面两篇**里有比较详细的论述,稍微改改就能写论文了。

    串口历史
    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增值软件合集第二版

楼主:
实在太感谢了

菜鸟谢大家了。

网友E:
回复主题:请教大家关于串口的问题

观看帖子 。乐! 呵呵!!

网友F:
很好的视频教程

网友A:
不用我唠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