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 far定义问题

楼主(2008-01-16):
请问我在ADS1.2软件中用FAR定义总是提示错误 定义如下
uint16 far *pp=(uint16 far *)0x0a000000;
我要访问外部SRAM 所以要要用定义FAR来定义指针
请问那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不需要用far

楼主:
不用 FAR 定义 直接
uint16  *pp=(uint16 *)0x0a000000就可以了?

楼主:
有问题

但我这样定义
uint16  *pp=(uint16 *)0x0a000000
uint16 hebe3[1]={0x4a75};
uint16 hebe4[1]={0};
*pp=hebe3[0]

hebe4[0]=*pp

结果得到的结果为0。外部挂的是IS61LV12816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