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楼主(2008-01-17):
上次去赛格找没找到,又说不出名堂,问了几家卖接插件的,都们问到

楼主:
想自己做个转接板,接我自己的panel

楼主:
南哥,出来告诉小弟一下

谢谢先

楼主:
老王晓得不?

谢谢了啊~~~~~~~~

楼主:
两个大佬是不是正上班忙的不亦乐乎啊?

在线估计是没的等了~~~~~~~~~~
焦躁~~~~~~~~~~~~~~~~~~~~~~~~~~~~~~~~~~~

楼主:
自动的兄弟吱个声啊

谢过先~~~~~~~~~

网友A:
FFC/FPC连接器

网友B:
查fpc的连接器

在www.molex.com   上边查fpc的连接器(几个pins的,焊盘的间距多少等参数),肯定能找得到的,//声明俺可不是做广告的

网友C:
柔性电缆连接座

注意触点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注意区分,别搞混

网友D:
ZIP(零阻力插座),1块左右1个,但是连接线较贵

网友E:
拿手机照相,一个个挨着问。

见过柜台自己做这种东西。

网友F:
拿成品到柜台问

好像是pfc,fpc,ffc什么的,应该是7楼说的对。

网友G:
华强大把柜台有卖的

..

网友H:
这种东西应该很多的。

要注意上接/下接的问题。

楼主:
谢谢所长,老王,yangliyy及给位大侠

先看看
不行了到时候把panel拿去华强北去看

网友I:
呵呵

www.hirose.com专门做这个

一般个坐子的名称可以从屏的PDF里查到的。

楼主:
刚才又去把datasheet看了一下

里边没讲座子的事,呵呵
不过这下明白了
明天去赛格再找

网友J:
接点方式

FPC·FFC的接续方式分为、下接点·上接点·垂直3个种类。

网友K:
re lelee007兄弟,真是对不起,现在才进入这个帖

楼上都已经告知的差不多了.

哪个LCD的那个是40pin的吧,焊这个需要一家功底,俺每次都让专门焊接的小MM帮我,呵呵

网友L:
柔性电缆连接器,一般都是小日本的JAE品牌的。

三星的至少一款液晶用的就是这个东东,可不好找了。

楼主:
谢谢阿南

呵呵,等我弄出来也去找你们那个小MM帮忙吧
不知道一顿饭能否勉强打发一下哦,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