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ios中断向量的那个宏定义,怎么实验的时候有问

楼主(2008-01-18):
我本来是想实验一下里面的宏展开的情况,可是ads里面编译不过,郁闷?
;汇编指令实验
WTCON        EQU  0x4a000008    ;Interrupt mask control
INTMSK       EQU  0x4a000008    ;Interrupt mask control
SVCMODE            EQU    0x13
ABORTMODE        EQU    0x17
UNDEFMODE        EQU    0x1B
MODEMASK         EQU    0x1F
I_BIT            EQU    0x80
F_BIT            EQU    0x40
T_BIT            EQU    0x20
NOINT            EQU    0xc0

AREA  Init,CODE,READONLY  ;该伪指令定义了一个代码段段名为Init属性只读
    ENTRY                      ;程序的入口点标识
ResetEntry
    b    SYS_RST_HANDLER
         b     HandlerUndef    ;handler for Undefined mode
    b    HandlerSWI    ;handler for SWI interrupt

    MACRO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
   $HandlerLabel
    sub    sp,sp,#4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
    stmfd    sp!,{r0}      ;PUSH the work register to stack
    ldr     r0,=$HandleLabel;load the address of HandleXXX to r0
    ldr     r0,[r0]         ;load the contents
    str     r0,[sp,#4]      ;store the contents(ISR)HandleXXX
    ldmfd   sp!,{r0,pc}     ;POP the work register and pc
    MEND

SYS_RST_HANDLER
    mrs    r0, cpsr    ;enter svc mode and disable irq,fiq
    bic    r0, r0, #MODEMASK
    orr    r0, r0, #(SVCMODE :OR: I_BIT :OR: F_BIT)
    msr    cpsr_c, r0

     LTORG     ;声明一个数据缓冲池的开始
  HandlerUndef     HANDLER HandleUndef
  HandlerSWI       HANDLER HandleSWI

   ^(0x800)
  HandleUndef #4
  HandleSWI   #    4

    END        ;程序结束符
请教上面的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