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LCD不能逐行反白..怎么办///有没有高手知道/??

楼主(2008-01-19):
(无正文)

网友A:
字符模式下把相应行取反后再写入.

网友B:
什么控制IC

不同的IC操作方法也不同的

网友C:
见多了,比如说你的LCD是4行,实际上是两行,只不过

把两行切成左右两部分,然后把右半部份放到左半部份下面,排成了“4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