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抗干扰能力?

楼主(2008-01-21):
请问ARM芯片的抗干扰能力怎么样?哪个公司的ARM芯片抗干扰能力好点,ARM7 ARM9的都可以。

网友A:
呵呵。。。

一般来说,大厂的芯片抗干扰**要看得不是本身,而是主要看你周围的电路如何配合,是否能够避免干扰,比如说电源部分,如果你不加滤波电容,再好的芯片也会工作不稳定,但是要住一个前提,就是一定是正规的大厂芯片,要是普通的,可不敢这么说。。。

网友B:
什么是大厂啊?

我准备选atmel的SAM7S256了,不知道这方面性能怎么样。

网友C:
ATMEL还是比较靠谱的

去看看的它的产品线上都有什么就行了,不是谁都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