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一个问题(我的ARM芯片上电晶体不振)

楼主(2008-01-22):
各位高手好:

    我的ARM芯片上电晶体不振,奇怪的是用万用表碰一下晶体的输入管教就振起来了,然后ARM可以正常工作。现象很稳定。希望大侠们赐教。小弟在线等。

网友A:
可能是复位不充分

楼主:
复位不充分的原因可以排除,因为我手动复位也不管用。

复位不充分的原因可以排除,因为我手动复位也不管用。手动复位的时间很长的!!

网友B:
晶振旁的两个电容正常不?或是换个晶振.

用的是哪家的处理器?

楼主:
晶振旁边的电容换过了

晶振旁边的电容换过了,晶体也换过了。处理器用的是NX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