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Ubuntu 有什么用的,感觉跟linux有关

楼主(2008-01-22):
谢谢回答

网友A:
...

Ubuntu(国际音标: /ùbúntú/) 是一个以桌面应用为主的Linux作业系统,其名称来自非洲南部祖鲁语或豪萨语的「ubuntu」一词,意思是「人性」、「人人为我」 [2]。

网友B:
Ubuntu倾向易用性,开发用的话,推荐Redhat系列,

楼主:
也就是Ubuntu是一个操作系统 类似Redhat

我这样理解是否对??

网友B:
linux的一个分发版本。。。

网友C:
re

ubuntu是基于debian的,其桌面做的是相当不错(个人觉得)

开发的话,国内多是redhat(或AS);国外用debian似乎比较多

网友D:
它就是Linux的一个发行版

因为Redhat已经停止开发了,Ubuntu就成了新的选择
我目前在用它做ARM开发,很不错

网友E:
不同意三楼

网友F:
只要用熟练了,用啥都一样

redhat,redflag,gentoo,debian,Ubuntu,mandrake,turbolinux 都差不多。
差异就是配置工具不同,安装一个webadmin全搞定。

另外,redhat没停止开发,是变成免费的fedro和收费的red hat enterprise server。

俺在一个上面的一个公司混了4年,门清。
linux发行版,出了字库,都是开源的。

网友G:
中国很少人支持SUSE,我决定支持它

UBUNTU好像和我无缘,装了几次都没成功,郁闷
不过用起来比较方便,资源很多

网友H:
开发用debian吧,方便

网友F:
suse 我也做过,很不错,还是配置工具的问题

另外,有些软件编译和redhat也点小差别。debian用习惯了,也是很爽的

网友I:
Redhat后续版本是Fedora

Ubuntu还是很8错的,开发上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