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怎么知道板上有多少物理内存?

楼主(2008-01-23):
比如说一块板上有64MB的SDRAM,使用的是U-BOOT,疑问如下:
1. LINUX内核怎么知道板上有多少物理内存?
2. LINUX内核怎么知道要把物理内存分成以下各部分,各分多大:系统自已程序运行的物理内存,给用户空间的物理内存等等

网友A:
都是你告诉linux的,你不说,他就不知道

你说错了,linux就犯傻。甚至**。
uboot 参数:mem=64M
第二个问题自己看linux内存管理部分,到书店买本书,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哦,那意思是U-BOOT告诉LINUX的?

谢谢
刚看了一下U-BOOT传递给LINUX的参数,的确有这一项
set bootargs root=/dev/ram rw initrd=0x20A00000,4M init=/linuxrc console=ttyS0,115200,mem=64m ip=192.168.2.249

那还有两个疑问:
1.LINUX内核是运行在物理地址空间,也就运行内核时,不用重映射吗?
2.内核如果是运行在物理地址空间,LINUX应该要指定编译时的地址,这个是怎么指定的呢?menucofig没有这一项

楼主:
假如内核运行在虚拟地址空间

还有一个问题:
3.假如内核运行在虚拟地址空间,那么它的重映射是谁帮它决定的?

网友B:
BIOS以及类似的东东

网友C:
内核被拷贝到内存,然后他自己打开mmu

网友D(2008-02-27):
我在sbc2410和nano2410上都可以用,而且没有传递mam参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