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TAG是不是只能调试~

楼主(2008-01-24):
HJTAG是不是只能调试~,我断电后就没了~要用H-Flasher烧写后才能跑?
RT~

网友A:
嘿嘿

首先要配置好开发环境啊!
你配置成RAM运行,就给你生成在RAM里运行的代码。
你配置成ROM运行,就给你生成在ROM里运行的代码。
你配置成别的地方运行,恐怕不行,嘿嘿。

楼主:
~~~

我是用的iar for arm里面专门为at91sam7s256写的两个例子作模版的~自己试着重新建了一个项目~但没有出现Ram_Debug,Flasg_Debug像这样的选项~还没搞明白~看来这里要钻研一下了~可能在什么文件里面要写写配置吧~

楼主:
~~~

  我现在只能使用iar模板里面的FLASH_DEBUG模式下载和调试程序,当使用Ram_debug模式时,不能运行到main处~每次运行到Cstartup.s79中的

    EXTERN    __segment_init
        EXTERN    main
; Initialize segments.
; __segment_init is assumed to use
; instruction set and to be reachable by BL from the ICODE segment
; (it is safest to link them in segment ICODE).
        ldr    r0,=__segment_init
                mov     lr, pc
        bx    r0  //在这里就停下了~

        PUBLIC    __main
?jump_to_main:
        ldr    lr,=?call_exit
        ldr    r0,=main
__main:
        bx    r0

我看了一下,两种模式下使用的xcl文件和mac文件不同~我的理解是一种没有进行ram映射,
//  ROMSTART
//  Start address 0x0000 0000
//  Size 256 Kbo  0x0004 0000
//  RAMSTART
//  Start address 0x0020 0000
//  Size  64 Kbo  0x0001 0000

另一种进行了ram映射
//  RAMSTART
//  Start address 0x0000 0000
//  Size  64 Kbo  0x0001 0000
//  ROMSTART
//  Start address 0x0010 0000
//  Size 256 Kbo  0x0004 0000

我的理解对么?那为什么ram_debug不能用了~在那里死循环~

楼主:
~~~

现在用iar的模板ram_debug可以调试了~

网友A:
嘿嘿

在"project-->options-->debugger-->Download"里选"use flash loader"并且点"Edit",在"flash loader overview"对话框里删除别的下载项目,然后点"New"出现"Flash Loader  Configration"对话框,第一行有个"memory range" 项,这一选"All",其它的不选就可以了。
然后点两次OK先后关闭两个对话框就是了。
这时候在"project-->options-->debugger-->Download"里就可以看到一行:",,,,(default),",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