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40的DM9000A驱动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08-01-25):
linux2.6中

 DM9000A的硬件连接有点不同,,原来的板子CS用的是NGCS4,中断用的是EINT3....而现在的板子是NGCS3和EINT9...请问一下在DM9000A的驱动里要改哪几个参数。我在看drivers/net/DM9000X.C这个文件,但是自己改了下还是不行.

  在DM9000X.C文件里改基地址行不?
#define DM9000_MIN_IO  0x18000300
#define DM9000_MAX_IO 0x18000370

然后还需要改动哪些地方?还有中断怎么修改。好像比较麻烦。有没有人知道?

楼主:
怎么都没人来解答一下呢

怎么都没人来解答一下呢

网友A:
关于片选,楼主是需修改基地址应该就可以,仔细找找

也可以用示波器测测,或读器件ID是否成功来判断.

中断号也是一样的,读一下数据手册,看看应该如何修改.在系统中是可以查看出中断被调用的次数的,这样就可以知道您的中断是否已经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