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1-28):
请问各位大虾
ADS1.2 codewarrior的工程配置选项中能否将某个函数定位到一个具体的地址,如果能,该如何设置?请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没有试过

网友B:
试试分散加载

楼主:
想在配置选项中定位函数我认为是没有大门地

今天又研究了一天,搜遍了ADS的技术文档,配置选项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接口,最后还是研究了分散加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