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s256定时器0为什么不中断?汗~

楼主(2008-01-28):
烧到片子里面可以~仿真时如果在定时器中断里面设置一个断点,完了如果按下一下iar软件复位的按钮以后就再以不能中断了~怎么回事?

void AT91F_TC_Open ( AT91PS_TC TC_pt, unsigned int Mode, unsigned int TimerId)
//* Begin
{
    unsigned int dummy;

    //* First, enable the clock of the TIMER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 AT91C_BASE_PMC,1<< TimerId);

        //* Disable the clock and the interrupts
        TC_pt->TC_CCR = AT91C_TC_CLKDIS ;
        TC_pt->TC_IDR = 0xFFFFFFFF ;

    //* Clear status bit
        dummy = TC_pt->TC_SR;
    //* Suppress warning variable "dummy" was set but never used
        dummy = dummy;
    //* Set the Mode of the Timer Counter
        TC_pt->TC_CMR = Mode ;

    //* Enable the clock
        TC_pt->TC_CCR = AT91C_TC_CLKEN ;
//* End
}

//*------------------------- Interrupt Function -------------------------------

//*----------------------------------------------------------------------------
//* Function Name       : timer0_c_irq_handler
//* Object              : C handler interrupt function called by the interrupts
//*                       assembling routine
//* Output Parameters   : increment count_timer0_interrupt
//*----------------------------------------------------------------------------
__ramfunc void timer0_c_irq_handler(void)
{
        AT91PS_TC TC_pt = AT91C_BASE_TC0;
    unsigned int dummy;
    //* Acknowledge interrupt status
    dummy = TC_pt->TC_SR;
    //* Suppress warning variable "dummy" was set but never used
    dummy = dummy;
    count_timer0_interrupt++;

    AT91F_PIO_SetOutput(AT91C_BASE_PIOA,PORTTmp[1]);  //恢复最后一次IO口状态
    AT91F_PIO_ClearOutput(AT91C_BASE_PIOA,~PORTTmp[1]);

    R_Status^=BIT0;

    if (R_Status&BIT0)
    {
       AT91F_PIO_ClearOutput(AT91C_BASE_PIOA,BIT7);

    }
    else
    {
       AT91F_PIO_SetOutput(AT91C_BASE_PIOA,BIT7);

    }
    AT91F_PIO_SetOutput(AT91C_BASE_PIOA,LE1);  //打开片选
    AT91F_PIO_ClearOutput(AT91C_BASE_PIOA,LE1);  //关闭片选

    PORTTmp[1]=(AT91C_BASE_PIOA->PIO_ODSR&0x000000ff);  //保存最后一次锁存后输出口状态

}

//*-------------------------- External Function -------------------------------

//*----------------------------------------------------------------------------
//* Function Name       : timer_init
//* Object              : Init timer counter
//* Input Parameters    :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 TRUE
//*----------------------------------------------------------------------------
void timer_init ( void )
//* Begin
{
    //init the timer interrupt counter
    count_timer0_interrupt=0;

    //* Open timer0

    AT91F_TC_Open(AT91C_BASE_TC0,TC_CLKS_MCK1024|AT91C_TC_WAVESEL_UP_AUTO|AT91C_TC_WAVE,AT91C_ID_TC0);

    AT91C_BASE_TC0->TC_RC=46928;

    //* Open Timer 0 interrupt
    AT91F_AIC_ConfigureIt (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TC0, TIMER0_INTERRUPT_LEVEL,AT91C_AIC_SRCTYPE_INT_HIGH_LEVEL, timer0_c_irq_handler);
    AT91C_BASE_TC0->TC_IER = AT91C_TC_CPCS;  //  IRQ enable CPC
    AT91F_AIC_EnableIt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TC0);

    //* Start timer0
    AT91C_BASE_TC0->TC_CCR = AT91C_TC_SWTRG ;

//* End
}

主频大约48m,中断1s一次~

网友A:
呵呵,可以这样一步步测试

1.先确定定时器已经启动,
2.定时溢出标志和中断标志位是否置位
3.定时中断挂起标志是否置位
4.是否能进入IRQ中断入口
5.进入IRQ入口后能否走到中断服务程序

上述的都要查看寄存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