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tag小版如何设置?

楼主(2008-01-28):
用的是微芯力很早期的一个jtag小板,20针的。可能很老的
手册说明在ads下不好使,只能在sdt下使。

找了几个调试代理,都不好使。
H-jtag,检测不到target,
因为我的机器没有并口,使用pci转并口转的,
我又不知道pci插槽的物理地址,所以那个并口检测总是错的。
另外,jtag小版也不知道应该设置哪种管脚配置,设为sdt和wiggler都不行。
另外一个代理,armjtagdebugfinal
也是检测不到arm核。

怎么办?

楼主:
问题是

在sdt下边也不好使,配合它的jtag。exe,
我的起始地址都映射对了,但是一单步就跑飞,
因此我才想到用ads来实验。

网友A:
楼主可以找一个有并口的电脑先试一下

跑飞和很多东东有关,不一定只是JTAG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