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TI的ARM系列吗?他们那么封闭的资料,不禁想问。。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2-04):
想问,ADS支持调试吗?或者用wigger电缆?

网友A:
只要是ARM的内核,ADS应该都支持的,

因为它只认内核,而不是具体的处理器.wigger是否支持可能要查一下wigger的资料

网友B:
TI的arm,当然可以用ads,例程都是基于ads的

网友C:
纠正一下,ADS不支持新的ARM内核,包括所有Cortex内核

ADS应该也不能支持ARM11。

网友D:
ADS早已被RV替代了,当然后续的新内核不会再被支持。

网友E:
杭州利尔达有几款TI的ARM7的板子

说实在的,TI的ARM7没有优势,但是集成ARM9内核的OMAP还是比较广应用的

网友F:
就算支持又有啥用?

没有外围设备的寄存器资料,即使核心能转,那跟玩普通的ARM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