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44b0的IIC程序,但不成功,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8-02-19):
到井号那里就无法再执行下去了,仿佛是在中断里出不来了,请高手帮忙看一看啊,小弟急啊!!!!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def.h"
#include "44b.h"
#include "44blib.h"

#define WRDATA        (1)
#define RDDATA        (2)
#define SETRDADDR        (3)

void Isr_Init(void);
void HaltUndef(void);
void HaltSwi(void);
void HaltPabort(void);
void HaltDabort(void);
void Wr24C040(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void Rd24C040(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void __irq IicInt(void);
volatile int _iicDataCount;
volatile int _iicMode;
U8 _iicaddr;
U8 _iicdata;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U8 data[256];

    rSYSCFG=SYSCFG_8KB;
#if (PLLON==1)
    ChangePllValue(PLL_M,PLL_P,PLL_S);
#endif

    Isr_Init();
    Port_Init();
    Uart_Init(0,115200);
    Uart_Select(0);
    Delay(0);  //calibrate Delay()
    Led_Display(7);
    Delay(1000);  //calibrate Delay()
    Led_Display(0);
    Delay(5000);  //calibrate Delay()
    Led_Display(7);
    Uart_Printf("  start  ");

    pISR_IIC=(unsigned)IicInt;
    rINTMSK=~(BIT_GLOBAL|BIT_IIC);
    rIICCON=0xaf;
    rIICSTAT=0x10;
    rIICADD=0x10;

    Uart_Printf("Write test data into KS24C080 ");

    for(i=0;i<16;i++)
    Wr24C040(0xa0,(U8)i,i);

    for(i=0;i<16;i++)
         data=0;

    Uart_Printf("Read test data from KS24C080 ");

    for(i=0;i<16;i++)
    Rd24C040(0xa0,(U8)i,&(data));

    for(i=0;i<16;i++)
    {
    Uart_Printf("%2x ",data);
    Uart_Printf(" ");
    }

}

void Wr24C040(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
    _iicMode=WRDATA;
    _iicaddr=addr;
    _iicdata=data;
    _iicDataCount=3;
    rIICDS=slvAddr;
    rIICSTAT=0xf0;
############################################################
    Uart_Printf("  test1  ");
    while(_iicDataCount!=-1);

}

void Rd24C040(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
    _iicMode=SETRDADDR;
    _iicaddr=addr;
    _iicDataCount=2;
    rIICDS=slvAddr;
    rIICSTAT=0xf0;
    while(_iicDataCount!=0);
    _iicMode=RDDATA;
    _iicDataCount=2;
    rIICDS=slvAddr;
    rIICSTAT=0xb0; //MasRx,Start
    rIICCON=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while(_iicDataCount!=0);
    *data=_iicdata;
}

void __irq IicInt(void)
{
    U32 i;

  switch(_iicMode)
{
   case WRDATA:
    if(_iicDataCount==1)
   {
    _iicDataCount--;
    Uart_Printf("_iicDataCount3=%d ",_iicDataCount);
    rIICSTAT=0xd0;
    rIICCON=0xaf;
    Delay(1);
   }
    else if(_iicDataCount==2)
   {
    _iicDataCount--;
    Uart_Printf("_iicDataCount2=%d ",_iicDataCount);
    rIICDS=_iicdata;
    for(i=0;i<10;i++);
    rIICCON=0xaf;
   }
    else if(_iicDataCount==3)
   {
    _iicDataCount--;
    Uart_Printf("_iicDataCount1=%d ",_iicDataCount);
    rIICDS=_iicaddr;
    for(i=0;i<10;i++);
    rIICCON=0xaf;
   }
   break;

   case SETRDADDR:
    if(_iicDataCount==2)
   {
    _iicDataCount--;
    rIICDS=_iicaddr;
    for(i=0;i<10;i++);
    rIICCON=0xaf;
   }
    else
   {
    _iicDataCount--;
   }
    break;

  case RDDATA:
    if(_iicDataCount==2)
   {
    _iicDataCount--;
    _iicdata=rIICDS;
    for(i=0;i<10;i++);
    rIICCON=0x2f;//resumes IIC operation with NOACK.
   }
    else
   {
    _iicDataCount--;
    rIICSTAT=0x90;  //stop MasRx condition
    rIICCON=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Delay(1);      //wait until stop condtion is in effect.
               //too long time...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Isr_Init(void)
{
    U32 i;

    pISR_UNDEF=(unsigned)HaltUndef;
    pISR_SWI  =(unsigned)HaltSwi;
    pISR_PABORT=(unsigned)HaltPabort;
    pISR_DABORT=(unsigned)HaltDabort;

     for(i=_RAM_STARTADDRESS;i<(_RAM_STARTADDRESS+0x20);i+=4)
    {
    *((volatile unsigned *)i)=0xEA000000+0x1FFE;
    }

    rINTCON=0x5;      // Non-vectored,IRQ enable,FIQ disable

    rINTMOD=0x0;      // All=IRQ mode
    rINTMSK|=BIT_GLOBAL|BIT_EINT3;      // All interrupt is masked.
}

void HaltUndef(void)
{
    Uart_Printf("Undefined instruction exception!!! ");
    while(1);
}

void HaltSwi(void)
{
    Uart_Printf("SWI exception!!! ");
    while(1);
}

void HaltPabort(void)
{
    Uart_Printf("Pabort exception!!! ");
    while(1);
}

void HaltDabort(void)
{
    Uart_Printf("Dabort exception!!! ");
    while(1);

网友A:
可能是你的中断程序有些细节没有注意到

中断里不能调用printf函数,IIC函数里不要出现寄存器,否则程序移植性很差,换个CPU又要重写。最好写成万能的,以后就不用重复劳动了。
中断书写注意事项和IIC写法见如下文挡:

中断注意事项及IIC写法

楼主:
snowtx

谢谢,printf函数是我用来跟踪程序用的。哈哈,看了您给的资料,突然想到如果发送到最后一个字节如果还发送ARC信号的话,是不是就算写0xd0也没用阿??是不是应该发送到最后一个字节时应该不允许产生ARC??也就是往IICCON里写0xbf??

楼主:
snowtx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在进中断后我没有写rI_ISPC=BIT_IIC;也就是清中断,不知道是不是问题所在,晚上回家试试!!!

楼主:
snowtx

果真是这个问题,加了rI_ISPC=BIT_IIC;后就好了。但是为什么读出来的数据都是“a1”啊????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