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4b0x

楼主(2008-02-22):
4-bit divider settings   (prescaler = 1)        (prescaler = 255)      (TCNTBn = 65535)
1/2 ( MCLK = 66 MHz )  0.030 us (33.0 MHz )  7.75 us (58.6 KHz )       0.50 sec
1/4 ( MCLK = 66 MHz )  0.060 us (16.5 MHz )  15.5 us (58.6 KHz )       1.02 sec
1/8 ( MCLK = 66 MHz )  0.121 us (8.25 MHz )  31.0 us (29.3 KHz )       2.03 sec
1/16 ( MCLK = 66 MHz)  0.242 us (4.13 MHz)  62.1 us (14.6 KHz )       4.07 sec
1/32 ( MCLK = 66 MHz)  0.485 us (2.06 MHz)  125 us (7.32 KHz )        8.13 sec
这个是S3C44B0X 手册PWM TIMER的那张表,请教一下大家,这个表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知道的能帮我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就一些简单的分频而已呀,不过里头第一个58.6k应该是128.9k

1/2 ( MCLK = 66 MHz ) = 33.0 MHz
1/256 ( 33.0 MHz  )=128.9k

 0.030 us *256=   7.75 us
 7.75 us  * 65536=  0.50 sec

楼主:
后面几行的数据都不对呀

按照你说的算,可后面几行的频率都不对呀。
后面几行似乎有点四舍五入得太离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