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搞ARM7,要做个产品了_续2,当前进度。

楼主(2008-02-23):
1.将电路板送上电,发现焊接的三个大的滤波电容方向错了,注意这种方形的黄色的1808规格贴片电容应当是钽电容,方向是有横杠的一端是正极。
2.由于我是用的T6963的液晶屏,电压5V,所以使用电阻与S64连接。S64需要这样设置
//关闭上拉电阻
AT91F_PIO_CfgPullup(AT91C_BASE_PIOA,LCD_MASK|LCD_data);
//输出开漏
AT91F_PIO_MultiDriverEnable(AT91C_BASE_PIOA,LCD_MASK|LCD_data);
这样就可以产生5V的电平了,但是很不行,我原来的C51上的程序还是不能移植过来。
这是T6963.C的一部分。
#include "T6963.h"

void wait ( void )
{
  unsigned char i;
  for(i=50;i>0;i--)  {}
}
void RW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50;i>0;i--)  {}
}
void AutoWCheck(void)

  unsigned char i;
  for(i=50;i>0;i--) {}
}
/*    控制指令    */
void ctrl(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int k;
  //AT91F_PIO_ClearOutput( AT91C_BASE_PIOA, 0x7F800000) ;
  RWCheck();
  k= command<<23;//完成移位的操作
  AT91F_PIO_SetOutput( AT91C_BASE_PIOA, CD ) ;
  wait ();
  AT91F_PIO_ClearOutput( AT91C_BASE_PIOA, WD) ; wait ();
  AT91F_PIO_SetOutput( AT91C_BASE_PIOA, k ) ; wait ();
  AT91F_PIO_SetOutput( AT91C_BASE_PIOA, WD ) ; wait ();
}
/*    写数据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dat )
{   unsigned int k;
  RWCheck();
  k= dat<<23;//完成移位的操作
  AT91F_PIO_ClearOutput( AT91C_BASE_PIOA, CD ) ;    wait ();
  AT91F_PIO_ClearOutput( AT91C_BASE_PIOA, WD) ; wait ();
  AT91F_PIO_SetOutput( AT91C_BASE_PIOA, k ) ;  wait ();

  AT91F_PIO_SetOutput( AT91C_BASE_PIOA, WD ) ; wait ();
  AT91F_PIO_SetOutput( AT91C_BASE_PIOA, CD ) ; wait ();
}
/*    自动写    */
void autowri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k;
  AutoWCheck();
  k= dat<<23;//完成移位的操作
  AT91F_PIO_ClearOutput( AT91C_BASE_PIOA, CD ) ;   wait ();
  AT91F_PIO_ClearOutput( AT91C_BASE_PIOA, WD) ; wait ();
  AT91F_PIO_SetOutput( AT91C_BASE_PIOA, k ) ;  wait ();

  AT91F_PIO_SetOutput( AT91C_BASE_PIOA, WD ) ; wait ();
  AT91F_PIO_SetOutput( AT91C_BASE_PIOA, CD ) ; wai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