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的指令周期的问题

楼主(2008-02-25):
三星S3C2410,主频200MHz

但是我测的结果是片内sram是1.25us,片外sdram是1.00us,感觉指令周期不应该这么低。
是不是我测试的程序不合理呀??

我的程序是:

#define rGPE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40) //Port E control
#define rGPE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44) //Port E data
#define rGPE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48) //Pull-up control E

int Main()

{ rGPECON=0x04000000; /*设置I/O口GPE13为输出属性*/
   rGPEUP=0xffff; /*禁止GPE端口的上拉*/
   while(1)
    {
     rGPEDAT=0xffff; /*输出高电平,*/
     rGPEDAT=0x0;  /*输出低电平, */
     rGPEDAT=0xffff; /*输出高电平,*/
     rGPEDAT=0x0;  /*输出低电平, */
     rGPEDAT=0xffff; /*输出高电平,*/
     rGPEDAT=0x0;  /*输出低电平, */
     rGPEDAT=0xffff; /*输出高电平,*/
     rGPEDAT=0x0;  /*输出低电平, */
     rGPEDAT=0xffff; /*输出高电平,*/
     rGPEDAT=0x0;  /*输出低电平, */

    }
}

网友A:
楼主要参考datasheet的时钟部分,各个外围(当然也包括SDRAM)的

时钟还是要由系统时钟分频得到的.楼主先详细计算一下,再和测试结果作比较

网友B:
LZ忘了考虑I/O口的速度

检测存储器的速度不能把I/O口的访问牵扯进来,否则无法得到正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