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TAG烧写FLASH时探测不到CPU

楼主(2008-02-25):
用JTAG烧写FLASH时探测不到CPU连接好JTAG后,用jflash-s3c2410都显示探测不到CPU(No CPU is detected),是在调试代理ARM debug中也不能能够检测到CPU内核。是不是核心板坏了??着急??

网友A:
先检测一下JTAG接口,各电源,时钟等

还有一些关键的信号线,参考datasheet

楼主:
re

都是有什么信号线,告诉几个关键的吧?

网友B:
硬件问题

1、先检查JTAG口与PC的连接是否正确,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2、GIVEIO是否安装正确,建议卸掉再装GIVEIO

网友C:
我遇到过是我的电源不行,系统上电后你可以测一下电源是不是欠压

网友A:
re 3楼:nWait之类的,更具体的应该看datasheet的管脚信号描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