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启动代码这个概念的迷惑??

楼主(2008-02-26):
大家好! 本人新手, 最今正在跑arm7开发板上小实验,想自几也搞块小板做做,那我自几就要写启动代码了吧?我有点概念上的迷惑,这启动代码是不是就是我们通常指的boot代码啊?就是那个startup.s文件吧?望各位大哥点拨下.不甚感激!~~~另外,我买芯片的公司会不会给我启动代码啊?

网友A:
楼主有开发板了,那么用开发板上的启动代码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

版主也来真的很高兴啊,但我主要想搞清个概念,周工板子里的工程模板里哪些文件是算做我们通常称的启动代码...

   不知谁能好心给我个明确点的解释......

网友B:
main 之前的都算是!

Target.c
Startup.s
主要是这两个!
IRQ.s   可以适当的看看!

楼主:
IRQ.s 可以适当的看看?

楼上谢了 IRQ.s  确实蛮难理解的...

网友C:
IIRQ

先在系统初始化时重新建立一个中断向量表,并把相关的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放到中断向量表中。当系统监测到有中断源请求服务后,硬件实现pc跳转到地址0x08处,执行一个跳转指令B IRQ_Handler  , 然后执行地址解析程序,把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处理函数的入口地址赋给pc,开始响应中断

网友D:
如果是KEIL开发环境可以不管。

你要到改PLL等外设可以在主程序里改

楼主:
模板里IRQ.s 的疑惑

7楼没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这个是一般的中断响应顺序,这个我也知道,我是说周工的EASYARM2210工程模板里的IRQ.s  文件,这个文件里写着:
    允许中断嵌套时的IRQ句柄
 那我想问:要是我把这个文件删了,就不是系统还能正常运行,只是不能中断嵌套了,那要是中断服务时来了中断,会出社么问题?

      谢谢指教!!!~

网友E:
先用keil把项目做起来

KEIL自动生成启动文件,各项启动参数可以调整,先用keil把项目做起来。
然后再慢慢理解吧。

其实周立功的所谓模版是很“害人”的。

可以看看IAR下的例子。

其实无非就是:
中断发生,pc自动指向中断向量地址,跳转倒一个子程序,保护现场,读中断ISR程序地址,跳转倒该地址出。

网友F:
硬件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