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上面的代码是什么意思吗?

楼主(2008-02-27):
void Isr_Init(void)
{
    pISR_UNDEF  = (U32)HaltUndef;
    pISR_SWI    = (U32)HaltSwi;
    pISR_PABORT = (U32)HaltPabort;
    pISR_DABORT = (U32)HaltDabort;
    rINTMOD = 0x0;              // All=IRQ mode
    rINTMSK = BIT_ALLMSK;    // All interrupt is masked.
}

void HaltUndef(void)
{
    puts("Undefined instruction exception!!!
");
//    printf("Undefined instruction at 0x%08x!!!
", addr);
//    printf("0x%08x, 0x%08x
", rSRCPND, rINTPND);
    while(1);
}

有人知道上面的代码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A:
楼主可以对着启动代码的中断向量表看

就是各个异常的服务程序,当产生异常时会在控制台上打印相应的信息

网友B:
re

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在这里把路径放到中断向量表中

楼主:
re

呵呵,经过楼上的讲解,明白了函数的含义。
但是下面的函数又不知道是啥意思了?
能给大概的讲一下吗》?
void MMU_SetMTT(int vaddrStart,int vaddrEnd,int paddrStart,int attr)
{
    U32 *pTT;
    int i,nSec;
    pTT=(U32 *)_MMUTT_STARTADDRESS+(vaddrStart>>20);//_MMUTT_STARTADDRESS    EQU (SDRAM_END-0x8000)    ;0x33ff8000
    nSec=(vaddrEnd>>20)-(vaddrStart>>20);
    for(i=0;i<=nSec;i++)*pTT++=attr |(((paddrStart>>20)+i)<<20);
}

网友C:
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去看,

最讨厌不动脑子,到处找人肉google的了,

楼主:
re:5楼的

我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无非也就是想学的快一点。
第二:看看同道中人的想法是不是和我的想法有什么差别,换句话说就是不想让我自己刚开始的想法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