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xcluded from buil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2-28):
ROM, ui, iic, ic, mb
用PB5写了个简单的IIC驱动程序. 编译OK. 并且在内核中已经有了编译出来的iic.dll文件. 但是在PB的FileView栏中Driver -> IIC的后面有[excluded from build]. 这个[excluded from build]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编译时排除该文件

就是说,这个文件存在但不参与build过程。
猜测:
在该文件所在文件夹(A)的上层文件夹(B)中应该有个名字为dirs的文件,这是个文本文件,该文件没有包含A的名字,这是问题原因。

在PB5的帮助里查dirs 和sources这两个词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