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91SAM7X256芯片问题

楼主(2008-02-29):
我有一块AT91SAM7X256的板子,以前用USB连接计算机是正常的,但现在连上之后计算机总是显示无法识别,上电把Erase短接也不行,是不是我的芯片烧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电脑上的驱动没了

楼主:
驱动没问题

我找了另外一块板子接上能显示出来。这块板子接上就显示无法识别,我把1.5K上拉电阻去掉就根本找不到硬件,所以我觉得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你可以用JTAG测试,看是否能检测到芯片

1.5K的上拉是需要的

楼主:
有1.5K上拉

现在手里没有仿真器。那USB不正常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用仿真器检测到芯片了,是不是说明芯片没有问题,用什么办法可以把USB的问题解决

网友B:
嘿嘿

好象把片子里面的USB设备代码洗了吧?
空片子挂上PC的USB口,PC能认识它才轿怪了呢!
可能要用JTAG把USB代码烧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