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星ARM芯片的问题,请高手帮助!!!!!

楼主(2008-03-02):
请问一下,三星的s3c2500或s3c4510这两块芯片是否带有休眠功能,找了半天芯片手册好象没有找到电源管理的功能,请各位高手解惑!!!!!!!!!!

网友A:
嘿嘿

应该有跟低功耗设置相关的内容吧?一般来说,ARM不可能用简单的几条指令就使它“整体性”的进入休眠,因为ARM芯片里面东西多啊!只能一样一样分别设置,使它们进入低功耗状态,一般就是把对应的时钟给关了就行了,S3C2500应该在数据手册的第四章里有介绍吧?另外有些耗电比较大的外围部件,比如USB接口,MAC接口,SDRAM等,还有各自自己的 power manager 寄存器。

网友B:
已经停产了

这两款芯片已经停产了!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楼主:
没找到!!!!!!!!!

好像在s3c2500的第四章中没有找到啊。它好像没有象其他芯片如s3c2410那样有
一个power mode的选择,可以选:normal,slow,idle,power off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