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9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8-03-03):
cpu2410a,axd调试载入时出现以下错误:warning:the code in the cache_clean_code_address_region has been overwritten.please change the address of this area now.
注:我用的是学校的买的北京精仪的ARM开发实验箱的第16个例子LCD。但发现这个例子有时跑得了,有时又跑不了出现以上的错误信息,哪位高手帮帮小弟分析一下问题呀!!!急啊,谢谢

网友A:
程序放在头4KRAM,这是NANDFLASH启动的BOOT映射区

如果你在调试BOOT,不用理会警告。
如果是调试程序,改变ADS中R0的地址为0x3000000

楼主:
请问RW要如何设多少呢?

楼主:
another question

processor ARM920T_0 raised an exception  Cause:Data abort
请问这个错误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RW可以不用设置,将自动接在RO的后面,即RO Limiter

processor ARM920T_0 raised an exception  Cause:Data abort

这个是程序执行错误了,可能是程序跑飞后,或是SDRAM不正常的情况下产生的

楼主:
any other answer?

可是之前有执行过几次是可以的?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