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片外flash数据如何写入

楼主(2008-03-04):
本人菜鸟,刚学ARM不久,想做个图象识别东东,即将某图象的几个特征数据先存入flash,第二次便拿它来和新提取的图象数据比对....问:我开发板上只有片外flash,则么实现既将代码烧入,又可存入少量数据啊?要分扇区吗?扇区则么分?

           谢谢高人指教,蛮急的!!!万分感激!!!

楼主:
谢绝广告

本人谢绝广告   期望真心赐教者!!!

网友A:
找常用芯片的datasheet,找例子程序

比如SST39VF160

网友B:
正常来讲是程序不能即在flash运行又对Flash操作的

楼主需要将代码写入到Flash,然后程序能够将Flash的代码复制到RAM里去运行,再在空佘的Flash里保存图象

楼主:
哈哈,终于引出了板主

谢楼上两位,确定下:
也就是说我将代码写入到Flash,跑起来后,如果不复制到RAM里运行,就不能存数据进flash了是吗?
(开发板上没片内flash,是片外的SST39VF160)
新手刚学,若要复制到RAM里运行是不是只能通过ADS里分散加载文件实现?

网友A:
Re

如果希望整个程序在RAM上运行,一般只需要在linker设置中把RO和RW定位在RAM就可以了。
如果仅仅是想把访问flash的代码放在RAM中,那么要用分散加载文件。
对于没有片内FLASH的arm,一般都是通过boot程序将可执行代码整个从FLASH拷贝到RAM,然后去执行的。

怀疑你的开发板是44B0的。随开发板应该有资料吧。

楼主:
谢楼上指点

我是easyARM2200开发板,刚学,它是LPC2210芯片.

不过高手你只回答了我后半个问题,前半个问题呢?"也就是说我将代码写入到Flash,跑起来后,如果不复制到RAM里运行,就不能存数据进flash了是吗?
"

顺带也给我讲解下啊,新手,望细讲!~~!!先扣谢各位高人!!!

网友A:
4楼不是回答了?

楼主:
我只是确定下

谢了  好象片内flash就可以即在flash里运行程序又对Flash操作的(比如存些数据)吧?

网友A:
不是

那些程序在片内FLASH执行,并支持IAP的,在向FLASH写数据时,已经跑到别的地方(比如ROM或RAM)去执行了。
一般是在ROM固化访问片内FLASH的代码。

楼主:
ROM不就是FLASH吗???

首先,ROM不就是FLASH吗???
其次,也就是若有片内FLASH的芯片,在出厂时IAP指令已固化在FLASH里某个位置,并在芯片手册上注明IAP其操作函数,而片外没的,只能自几想办法编程FLASH,对不?

楼主:
哈咯?

自几先顶下!~

网友C:
仔细读DataSheet,搞清楚数据块写时会不会影响程序块得正常

就明白了

楼主:
楼上貌似答非所问..

13楼您好!我的问题在11楼,本人新手,很服浅的,看书自不会少,但总想找个高手确定下我的理解...我想这也是南哥开此板块的目的吧!
另外,至于13楼你所说的,我手头的一些SST39VF160芯片资料还真没说"数据块写时会不会影响程序块得正常读",这应该算是经验或常识问题吧?

重审,本人新手,万分感谢真心点拨我的贵人!!!

网友A:
引用LPC213X手册上的一句话

“Flash存储器在写或擦除操作过程中不可被访问”。

下面是我的理解:
如果是两片FLASH,则可以在一个FLASH上执行代码来“写和擦除”另一个FLASH。
LPC2000的IAP适用于这种情况。

楼主:
感触...

其实,任何一个来这里提问的新手,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很好学很专的,肯定在拼命的啃书本,实在搞不明白才来坛子里找高手解惑的,真正的高手确实会给我们很耐心的解答,但那些来摆摆高手架子,叫嚷着让我们回去看书的就不必发言了,当然不是指13楼,别误会!!

~~~~~纯萃一个新手的感悟,说的不妥请大家见谅!!!谢谢大家!!

楼主:
难实现啊..

谢楼上,那干脆一片FLASH上执行用户代码,另一片FLASH存我的图象数据,乞不是更方便,不过这种事也只能在开发板上玩玩,理想化了...

15楼意思我没明白,我开发板上LPC2210没片内FLASH,片外FLASH也就没IAP了啊??

网友D:
EASYARM上有现成的免费redboot测试代码,

    你用JTAG烧写到片外flash里就可以了。redboot可以自动管理内核、数据,你在同一片flash上就可以同时烧录程序和数据。redboot负责自动分配存储空间,并组织成文件目录格式。一试便知。
    www.armecos.com免费下载中心。“RedBoot for EASYARM2200”

楼主:
新手迷惑..

刚知道“Flash存储器在写或擦除操作过程中不可被访问”...

马上又有人来告诉我这种违背"真理"的事啊??  慌!~

网友E:
re

1、支持4楼;
2、写Flash需要时间,这段时间内,不能读取里面的数据;
3、用操作系统,都有现成的bootloader,不需要你自己去实现;

楼主:
哦...

我明白了,因为写数据进去必定要先选中并擦除Flash扇区,而整个写Flash典型时间远大于最大读Flash访问时间,由于写Flash时对其他操作不响应(包括运行代码时的读操作),所以如四楼说的"程序不能即在flash运行又对Flash操作的",我说的对不???

楼主:
刚才没回成

再发一次..

我有点明白了,因为存数据进flash前要先选中并擦除flash,才能写入,由于Flash存储器在写或擦除操作过程中不可被访问,而Flash存储器在写或擦除操作的典型时间远大于程序运行时的最大读访问时间,则如四楼所说"程序不能即在flash运行又对Flash操作的"

请问,我说的对不???

网友E:
btw

不可以用ram暂存吗?

楼主:
用ram暂存?

那断电后没了啊...

网友B:
re huangbingg及大伙:

咱们出来混都讲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有时心情比较着急,是正常的.大伙都相互理解下,笑笑就过去了,不要叫真,呵呵.

楼主:
恩  了解

有数了,楼主好人

网友F(2009-10-01):
谢谢楼主!
谢谢六楼的dl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