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3 上44b0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08-03-05):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程序,问题是这样的我想用串口发送一些数据,可是在主程序中只要执行到打开中断这句(pIC->INTMSK = ~(INT_GLOBAL|INT_UTXD0)),程序就没法往下执行了,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我用查询的方式发送程序却很正常。请大家指点一下!!
 int main (void)
{
 init_PIO();
  pUART0->UFCON    = 0;
  pUART0->UMCON    = 0;
  pUART0->ULCON    = 0x3;
  pUART0->UCON   = 0x245;
  pUART0->UBRDIV = BRD;
  pIC->INTCON  = 0x01;  //使用向量中断
  pIC->INTMOD = 0;
  pIC->INTMSK = ~(INT_GLOBAL  | INT_UTXD0 ); //打开中断后程序就死了。

 while (1)
 {
   ...
 }
}

void __irq HandlerUTXD0(void) //串口0发送中断函数
{
   pIC->I_ISPC |= INT_UTXD0;
   pUART0->UTXH = txdata;
}

网友A:
应该是楼主的中断向量表有问题.将中断打开后,就产生了中断

使程序跑飞了.所以请楼主查一下0x0地址处的中断向量表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