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现在严打各种形式**

楼主(2008-03-06):
各位大侠,请问你们在完成ARM应用程序编写和LINUX系统移植工作时,是在windows系统下单独利用ADS1.2完成或者在linux系统下单独利用Vi完成?还是结合此两种系统共同完成?
请有经验的介绍以下那种方法简单快捷,小弟实在不熟悉LINUX系统。
谢谢啊!

网友A:
先粘贴一张玉照上来看看拉

裸奔就是用ADS1.2或者realview
非裸奔不能用上面这两个

期待的照片,
当我看到你的照片,我会更详细的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还是烦请大侠赐教,使小弟少走弯路,小弟必将感激涕淋啊。

楼主:
现在无雪,哈哈

小弟实在不知道开发ARM应用程序和Linux系统移植的关系和所使用的开发软件和开发环境,烦请赐教啊。
谢谢!

网友B:
言而无信.

不尊师重道,把他打入黑名单.嘿嘿

网友C:
做人要就信用,没信用别人是不会理你的

网友A:
楼主也是开玩笑,何必认真的呢??

网友D:
楼主最好是根据自己有的资源,看怎么方便就怎么来,没有明文

我一般在window下写好程序,再在linux下调试.

楼主:
那请问“阿南”,真诚的谢谢

是不是说可以不安装Linux操作系统,直接的windows操作系统下、利用ADS1.2等开发环境都可以完成应用程序编写调试、嵌入式Linux内核的移植工作呢?
小弟刚开始学习,所以对Linux操作系统从未用过,都是用的WINDOWS XP系统的。
谢谢真心赐教的各位大侠啊!

网友D:
呵呵,Linux是不能省的.

因为你还是要在linux下编译和建立在ARM中运行的交叉编译工具.

楼主:
谢谢阿南

我知道应该学习一些什么知识了,希望在大侠的指导下能少走一些弯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