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 调试深层原理

楼主(2008-03-07):
(无正文)

网友A:
RE

即使没有引导程序也可以调试的。不过在调试的时候,因为你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自己要很清楚。

1 - 如果没有初始化,SDRAM是不可以访问的;
2 - 如果没有初始化,MEMORY MAP可能和你期望的不一样;
3 - 如果有引导程序,那CPU的状态可能和你期望的初始化状态不一致;

总之,你自己要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就是期望发生什么事情。

楼主:
谢谢 twentyone

谢谢 twentyone ,看来还要仔细看看芯片remap情况
情况是这样的:
   这里要开发一个arm9核的芯片,下载到fpga后,banyuan可以检测到芯片了.不知道什么用ads调试.

网友B:
不理解这一句

如果有引导程序,那CPU的状态可能和你期望的初始化状态不一致

这句怎么说呢

网友C:
??

没有引导程序, 是说的工程里的.s文件么? 硬件初始化哪个?

没那个程序能编译么? 除非你不用开发板,反正我没试过 呵呵

你可以看下李博士那本书,有个LED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