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RM,请问一个EPROM仿真器大概多少钱?

楼主(2008-03-07):
ARM板上外扩的27512,想买个仿真器,不知道大概多少前?

网友A:
没听说国EPROM仿真器

想必LZ指的是ARM仿真器吧? 试一试H-JTAG吧,免费的。 : -)

楼主:
回楼上的,不是啊

我那个扳子上ARM不带ROM的,用的外部ROM,就是一片27C512,平时都是把程序烧到EP里再运行的,我想直接弄个仿真器,省的麻烦!

网友B:
EPROM仿真器不便宜 一般好像没什么必要用吧 直接烧就好了

楼主:
刚才查了,不管是编程器,还是仿真器,都在2000以上,贵死了!

网友C:
楼主在3楼说的功能确实是仿真器的功能,但不是EEPROM仿真器

其实我们通常说的ARM仿真器或单片机仿真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仿真器,严格地说应该叫“嵌入式调试模块接口”,比如说JTAG调试器就属于后者。

真正的仿真器能够在目标芯片不存在的情况下,模拟目标芯片的各种功能,包括外设接口和存储器,如3楼说的EEPROM仿真就是用RAM实现的。

因为要仿真一个目标芯片的所有功能,所以一般真正的仿真器价格都比较高,常常被用到新芯片的设计阶段,在芯片设计阶段进行模拟,达到纠错和前期开发的目的。

网友D(2008-05-28):
就用romter /flash仿真器

来这里看一下.www.startmcu.com

网友E:
EPROM仿真器?

好古老的东西!十几年前用51的时候见到有人做过,自从有了带闪存的51,这东西就基本见不到了.
当时见到的是用SRAM+电池的方案,LZ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D:
关于rom仿真器

相比JTAG等仿真器,ROM仿真器不涉及任何知识产权问题,而JTAG需要在芯片中增加该功能电路,每一块芯片都要付费使用(并只在调试时期有用).而ROM仿真器用来暂时替代flash/eprom等,通常用printf来调试设计.

网友F:
先整个调试板玩玩吧!

网友G:
买开发板合适

现在很多开发板大都带有FLASH与EPROM

网友H(2009-07-26):
是什么芯片?怎么接的?
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