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在FLASH调试时,如果将正在运行的程序断开,复位后SFR不清零

楼主(2008-03-07):
请教大家:
环境:  IAR4.42A, LPC2132, HJTAG
IAR在FLASH调试时,如果将正在运行的程序断开,复位后SFR不清零,
如果我运行到中断置位时停止运行, 那么即使修改代码,重新编译进入
调试状态,上次调试的中断标志还在,程序一运行就进入中断处理了.

这个问题好郁闷啊, 为何IAR中复位不能清SFR呢,IAR的复位不能让
HJTAG SERVER复位目标板吗?

谢谢回复!

网友A:
应该是WIGGLER不支持系统复位

IAR的复位肯定是通过H-JTAG来完成的。H-JTAG要复位目标板,需要WIGGLER的支持。有些WIGGLER支持系统复位,有些不支持系统复位。

如果你用的WIGGLER支持系统复位,即有系统复位信号,请通过H-JTAG里的RESET TARGET来完成复位操作

如果你用的WIGGLER不支持系统复位,即没有系统复位信号,请直接手动操作板子进行复位。

楼主:
我的Wiggle是有系统复位的

我的Wiggle是有系统复位的,
难道在IAR的CODE COVERADGE中点击那的复位按钮不能使板子复位吗,
调程序时,在在HJTAG中点击复位键,那样会导致IAR, CSPY退出调试
环境,

我想知道,IAR中的复位是否能复位目标板,我的怎么也不能。

网友A:
RE

如果你用的是H-JTAG,我确定你用IAR中的复位不能复位目标板。因为我没有把这个做进去。没有做进去的原因是在IDE中复位后,H-JTAG中保留的很多状态都会丢失掉。